[技术求助] ADS1292R心电采样图有问题

楼主(2017-12-26):
hello
请教一下:
我正在使用ADS1292R做心电采集,这是我的心电电路图

我采集回来的波形图

从波形图上我都找不到ECG信号,访问ADS1292R寄存器是对的。我用的RA和LA导联,没用RL(其中右腿驱动电路存在和取消都试过,取消的时候将那两个RLDIN/RLDREF和RLDINV都接到AVDD),也接过右腿驱动。采样频率500SPS。改过增益确实幅值有变化。
我还没有采用滤波算法(我觉得滤波前至少能分辨出ECG信号,而且看别人的帖子ADS1292出来的原始信号有清晰的心电波形)
请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楼主:
有大神做过类似项目吗?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如果我连信号发生器,给个类似心电频率和幅值的正弦波,如何连接呢?RA  LA RL?
2、如果我直接接人体,是否按照标准导联,直接将RA  LA分别接到右胳膊和左胳膊上,RL是否可以不接?这样可以采集到信号吗?
3、如果不用算法,直接看ADS1292R的原始采集信号,是否能分辨出心电信号?然后我再根据这个图采用算法提取心电信号?
4、LDO示波器看电源有点干扰,这个电源干扰是否会影响采样信号?不过我看过如果RA LA RL不接任何东西,采样的是一条直线,这是否说明电源干扰是不起作用的?
有哪位高人路过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BEST WISHES.

网友A:
好象完全就是噪声一片, 看不到明显有效的信号
看看传感器, 或者接触人体的位置有没有问题呢
最好有没有正常功能的板子对照一下

网友B:
这信号的需要进行二次处理的

网友C:
没有rl就没有输入直流偏置,不接rl就必须加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