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reeRTOS进入断言函数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26):
FreeRTOS进入断言函数怎么回事?

跑起来就卡在了这里configASSERT( xReturn );

是定义的任务多了内存不够吗?为删除一个任务就没问题了。
可是我128K的stm32f103RB,只用了50多K呀。但是定义更大的数组也定义不了。
求解释

网友A:
定义更大的数组报错,链接应该不通过,ram太小。stm32f103RB好像只有20k内存吧。至于assert,要看上下文,估计FreeRTOS的堆内存不够,任务的栈空间又分配的太大。

网友B:
没遇到过啊。

网友C:
樓主搞清楚出錯提示信息,是RAM溢出了
跟你的FLASH沒半毛錢關係

网友B:
楼上这位是高手,一眼看到病根了。

网友D:
烧录进去跑不动?

网友D:
看懂了,根本烧录不进去啊。你用STM32 ST-LINK Utility 擦除后,再烧录试试看,生成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更大的数组报错,链接应该不通过,ram太小。stm32f103RB好像只有20k内存吧。至于assert,要看上下文, ...

因为操作系统定义了太大了内存导致RAM不够。这个我明白了。可是卡在configASSERT( xReturn ); 这,
有两个任务不能同时开,同时开就卡这。单独开就没事。知道为什么吗?刚学操作系统不是很懂

网友:
能否屏蔽这个断言啊,断言就算卡程序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操作系统定义了太大了内存导致RAM不够。这个我明白了。可是卡在configASSERT( xReturn ); 这,
有两 ...

先确认xReturn是调用哪个函数返回的?再一点点往回走查代码,找到真正原因。我没看到你代码和上下文,具体也不好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