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TMS320C54X的RS+变织+卷积的级联纠错码

楼主(2017-12-26):
随着越来越多的系统采用数字技术来实现,纠错编码技术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如GSM标准中,对语音的信道编码采用卷积纠错、分组码检错。美国的蜂窝数字分组数据系统(CDPD)中采用了m=6的(63,47)RS(Reed Solomon)码。CDMA标准中,主要包括卷积编码(Turbo码等)、交织编码、帧循环校验等。DVD采用RS纠错编码。近些年来,随着软件无线电技术的发展,纠错编码一般都在通用的硬件平台上实现,这样有利于保证灵活性和通用性。通常采用基于FPGA的VHDL编码硬件实现,或者在DSP、单片机上用C和汇编编程软件实现。本文基于TMS320C54X的DSP,实现一种RS+交织+卷积的级联纠错码。

1 级联纠错编码原理
纠错编码技术是通过引入可控制的冗余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它的理论基石是1948年Shannon在《通信的数字理论》中提出的著名的有扰信道编码定理。纠错码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着不同的分类。我们常用的是按照对信息元处理的不同方法来分类的,分为分组码和卷积码。分组码是把信源输出的信息序列,以k个码元划分为一段,通过编码器把这段的k个信息元,按一定规则产生r个校验(监督)元,输出长为n=k+r的一个码组。比较常用的有BCH码、RS码、Hamming码等。卷积码是把输出信源输出的信息序列,以k0个(k0通常小于k)码元分为段,通过编码器输出长为n0(≥通常小于k)码元分为一段,通过编码器输出长为n0(≥通常小于k)码元分为一段,通过编码器输出为n0(≥k0)的一的码以。但是该码段的n0-k0个校验元不仅与本组的信息有关,而且也与其前m段信息元有关,称m为编码存储。因此卷积码用(n0,k0,k)表示。
由信道编码理论可知,随着码长n的增加,解码错误概率以指数方式趋近于零。因此,为提高纠错码的有效性,就必须使用长码。但码长增加,码率会相应下降,解码设备的复杂性与计算量也相应增加,级联码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了一矛盾。它将编码过程分为前后串行的几级完成,可以满足信道纠错对编码长度的要求,得到与长码相同的纠错能力和高编码增益;而且增加的编/解码复杂度不是很大。其原理示意框图如图1所示。
级联码有内码和外码两级,内码是GF(2)上的一个[n,k]码,外码是GF(2k)上的[N,K]寿终正寝,编码规则如下。
①先将k×k个二进制信息元划分成K段,每段有k个信息元。
②每段的k个信息元可看成是GF(2k)上的一个符号。将K个符号按外码的编码规则编成一个外码,码长为N,有K个信息符号,N-K个校验符号,最小码距为do,码率Ro=K/N。
③外码的每一个符号,看成是k个二进制码元的码组,输入内码编码器,得到一个内存,码长n,有n-k个校验元,最小码距为di,码率Ri=k/n,由此得到N个[n,k]内码的码字序徇。两级编码总共得到N×n个二进制码元,K×k个信息元,组成[K×n,K×k,do×di]级联码的码。
我们选用的外码为RS(31,15)码,生成多项式为G(X)=1+x2+x3,内码用卷积码(2,1,7),其生成多项式G0=171,G1=131(都是八进制)。RS码是GF(q)(q!=2)上,码长N=q-1的本原BCH码,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其最大可能的最小距离是校验元的个数加1,因而RS码是一种极大最小距离可分码(MDS),是一种最佳的线性循环码。本例中使用的RS(31,15)码的汉明距为17,可以纠8个错误。交织技术是抗突发干扰的重要手段,它是采用一个交织矩阵,存储方向与发送时的方向不一样,从而将突发错误离散化,提高抗突发干扰的能力。本方案中RS编码按行存储,发送时按列,并且对每列都进行卷积编码,可以抵抗8×列长的突发干扰。卷积编码Viterbi软判决解码,可以充分的利用各个码组之间的相关性,提高很高的编码增益。各个组成码和级联后的纠错性能仿真图如图2所示。
2 级联码的DSP编程实现
由于RS码和卷积码的Viterbi解码运算量都很大,所以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本方案中实现在100kbps的信道上,RS码的解码运算量为8MIPS,Viterbi解码需要14MIPS。整个编解码程序需要24MIPS,因而选用在TMS320C54X芯片上实现。使用TI公司推出有XXA进行编程开发,考虑到编程的可移植性、可读性和效率,采用C语言与DSP汇编语言混合编程实现。Viterbi解码的算法由于程序运算量很大,采用DSP汇编语言来实现,蓁部分结构如图3所示。下面我们分别对整个系统中的关键部分RS码迭代解码和卷积码Viterbi解码中的编程进行阐述。
2.1 RS码迭代解码的实现
RS解码分频域解码和时域解码,比较常用的解码方法是时域的迭代解码。解码的主要步骤如下:①由接收码字r(x)求出部分伴随式Si的值,若Si全为0,则输出接收码字r(x);②由伴随式Si求出σi(i=1,2,…K),确定差错多项式σ(x);③通过搜索法得到σ(x)的根,进一步确定差错位置βi;
④由部分伴随式Si及其差错位置βi求出差错大小;⑤由差错位置和差错大小求出误码多项式e(x),计算c(x)=r(x)-e(x);⑥校验是否成立,若成立,则输出c(x),否则输出r(x)。
程序设计的关键在于域中运算的实现。对于中的乘法,可以采用指数形式表示元素,从而将相乘运算转换成相加运算。对于域中的加法,我们采用矢量形式表示,从而将加法运算转换成位异或运算。因而我们需要设计两张查找表,当遇到加法运算时,可以很方便的将元素从指数形式转换成矢量形式;遇到乘法时,可以将元素从矢量从指数形式转换成矢量形式;遇到乘法时,可以将元素从矢量形式转换成多项式形式。下面给出的是GF(2 4)域中,元素从指数形式转换矢量形式查表Alpha_to,由矢量形式转换成指数形式查表Index_of,其中域的生成多项式是g(x)=x5+x2+1。
Int Index_of[]={-1,31,1,18,2,5,19,11,3,29,6,27,20,8,12,23,4,10,30,17,7,22,28,26,21,25,9,16,13,14,24,15};
Int Alpha_to[]={1,2,4,8,16,5,10,20,13,26,17,7,14,28,29,31,27,19,3,6,12,24,21,15,30,25,23,11,22,9,18,1};
由上面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运算,例如伴随式的计算程序如下:
for(j=0;j<NN;j++)
if(recd[j]!=0) s^=Alpha_to[(Index_of[j])+i*j]]+i*j)%NN];其中recd[]存储的是Yi的值。是域中的本原元。
2.2 卷积码Viterbi解码的实现
Viterbi解码算法是一种最大似然算法,它不是在网格图上依次比较所有可能的路径,而是接收一段,计算、比较一段,保留最有可能的路径,从而达到整个码序列是一个最大似然序列。虽然如此,Viterbi解码算法的运算量还是巨大的,而且随着卷积码结束长度的增大成几何级数增长。

    2.2 卷积码Viterbi解码的实现
Viterbi解码算法是一种最大似然算法,它不是在网络图上依次比较所有可能的路径,而是接收一段,计算,比较一段,保留最有可能的路径,从而达到整个码序列是一个最大似然序列。虽然如此,Viterbi解码算法的运算量还是巨大的,而且随着卷积码约束长度的增大成几何级数增长。因而如何减少运算量,尽可能的采用结束长度长的码,成为Viterbi解码程序设计的关键。54X系列DSP中的结构和指令系统,通过精巧的算法和编程,可以使Viterbi解码快速实现。许多卷积码网络图中存在蝶形结构,因而可以利用DSP的相加、比较和存储单元(ACS)快速地实现蝶形运算。DSP的双字节指令,可以在个周期内进行单字节加减运算。指令系统包括单寻址重复和块指令重复操作。总之,通过充分利用DSP芯片的特点进行编程,可以达到较快的速度。蝶形单元运算的宏编程如下:
BFLY_DIR .macro
DADST *AR5,A ;A=Old_Met(2*j)+T//Old_Met(2*j+1)-T
DSADT *AR5+,B ;B=Old_Met(2*j)-T//Old_Met(2*j+1)+T
CMPS A,*AR4+ ;New_Met(j)=(Max (Old_Met(2*j)+T,
;Old_Met(2*j+1)-T)TRN=TRN<<1
;If(Old_Met(2*j)+T=<Old_Met(2*j+1)
;T)Then TRN[0]=1
CMPS B,*AR3+ ;New_Met(j+2^(k-2))=(Max(Old_Met
;(2*j)-T,Old_Met(2*j+1)+T)
;TRN=TRN<<1
;If(Old_Met(2*j)+T=<Old_Met(2*j+1)
;T) Then TRN[0]=1
.endm
(2,1,7)的卷积码共有64个状态,需保留一条重量最大路径(幸存路径)。对每一个节点的组输入解码码元(2个),需要计算码元重量增量,通过32个蝶形运算单元来选择更新64个状态的存储路径。

    由于解码处理的一个数据流,不可能等待所有输入完以后再解码,因而需要回溯。实验证明,当存储路径是约束长度的5倍时,每条路径的前端节点就收敛了,因而不需要等接收完成就可以输出。我们在编程中,采用了需要等接收完成就可以输出。我们在编程中,采用了固定长度的Viterbi解码算法,即一个帧长。因而在卷积码的编程器端需要添加0,使编码器的状态因而在卷积码的编码器端需要添加0,使编码器的状态最后归0。同样,在解码器端最后也是收敛于0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