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30Zigbee应用

楼主(2017-12-26):
Zigbee协议栈的应用,在协调器任务初始化函数中加入串口初始化后无法建立节点,确切的说是加入HalUARTOpen()这个函数后无法建立节点!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是说哪里需要设置?因为不想去MT处改?求解
void GenericApp_Init( uint8 task_id )
{
  GenericApp_TaskID = task_id;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INIT;
  GenericApp_TransID = 0;

    halUARTCfg_t uartConfig;//一个串口结构体。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uartConfig.baudRate = HAL_UART_BR_115200;
    uartConfig.flowControl = FALSE;
    HalUARTOpen(0,&uartConfig);
    ......

网友A:
两个本质上不相关的东西,问题应该不在此处

网友B:
记得毕设时用的这个东西,好久了,忘记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