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测量电容量与耐压

楼主(2017-12-26):
(无正文)

网友A:
有对应的测试电容参数的设备,没有可以借用的,大部分电子厂IQC部门都有专业设备

网友B:
数字电桥,LCR测试仪,有的三用表都可以测试容量的

网友C:
根据外围电路和进去的电压进行预估吧,这个测量的成本也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