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8TSxx系列 T0的定时模式和计数模式的使用

楼主(2017-12-26):
定时模式

通过将T0CS 位(OPTR.5)清 0 可选择定时器模式。在定时模式中,如果不使用预分频器, 每一个机器周期 T0 寄存器的值加 1。如果 T0 寄存器被写入初始值,则在接下来的两个机 器周期将不执行递增操作,用户可通过将校正值写入T0 寄存器进行修正。

楼主:
计数模式

通过将 T0CS 位(OPTR.5)置 1 可选择计数模式。在该模式下,T0 模块在 T0CK 引脚信 号的每一次上升沿(T0SE 位清0)或下降沿(T0SE 位置 1)递增计数。当不使用预分频器时,要求T0CK 的高电平状态和低电平状态分别保持至少2Tosc 的时 间,以实现T0CK 与内部相位时钟的同步。

网友A:
主频最大可以达到多少M呢?

网友B:
定时模式最小的定时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