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学习板触摸屏

楼主(2017-12-26):
STM32F407学习板触摸屏

网友A:
电容屏啊?是用驱动芯片做的,还是纯IO实现的啊

网友B:
看看用的什么接口。

网友C:
触摸屏分为电阻屏和电容屏,电阻屏幕简单,用ADC就可以。

网友D:
这个芯片最大支持多少分辨率的触摸屏。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多大触摸屏?

网友E:
我现在在学习5寸的液晶屏可以用吗?

网友F:
谁有项目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