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F407的FPU浮点运算

楼主(2017-12-26):
基于STM32F407的FPU浮点运算

网友A:
这是一个工程文件,只有注释可以参考。给大家看看主函数
#include "main.h"

#define TEST_LENGTH_SAMPLES 2048

//FFT Bin输入输出缓冲
extern float32_t testInput_f32_10khz[TEST_LENGTH_SAMPLES];
static float32_t testOutput[TEST_LENGTH_SAMPLES/2];

uint32_t fftSize=1024;
uint32_t ifftFlag=0;
uint32_t doBitReverse=1;
uint32_t refIndex=213,testIndex=0;/* Reference index at which max energy of bin ocuurs */

/*Max magnitude FFT Bin test*/
int main(void)
{
        arm_status status;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
        float32_t maxValue;

        Key_Init();
        LED_Init();
        LCD_Init();
        LCD_Clear(BLUE);
        LCD_String(20,20,"FPU process demo",RED);

        status = ARM_MATH_SUCCESS;
        //初始化CFFT/CIFFT单元
        status =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fftSize,ifftFlag, doBitReverse);
        //通过CFFT/CIFFT单元处理数据
        arm_cfft_radix4_f32(&S, testInput_f32_10khz);
        //通过复杂的幅度运算单元处理数据,以计算每个bin的幅度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fftSize);
        //计算最大值并返回一致的BIN值
        arm_max_f32(testOutput, fftSize, &maxValue, &testIndex);
        if(testIndex !=  refIndex)status = ARM_MATH_TEST_FAILURE;

        while(status != ARM_MATH_SUCCESS)LCD_String(20,50,"ARM math failed",RED);
        LCD_String(20,50,"ARM math sucess",RED);
        while(1);
}

网友B:
这是单精度的还是双精度也行,学习一下。

网友C:
内部带FPU吧,需要调用库函数。

网友D:
用的是ARM的库函数吧。

网友E:
可以用在429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