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检测一下电脑自动重启 1000 次能不能正常开机,有没有大神写个小程序啥的

楼主(2017-12-26):
(无正文)

网友A:
用按键精灵 写脚本    即可。

网友A:
纯硬件重启的话,,可以单片机定时 安  重启 按钮

网友B:
楼上明智

网友C:
1)在windows里面建一个任务,让其自动关机
2)在bios里面设置一个自动开机
3)重复1)2)步

网友D:
这样的测试实在没啥意义,所有商用操作系统已经保证了正常关机下的重启可靠性。至于测试硬件,那有专门的方法,重启且仅仅1千次,那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