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

楼主(2017-12-26):
毕设是做一个肺活量测量仪,用STM32做,实现oled屏显示,并实现语音播报功能,这个毕设难吗?

网友A:
你会做就不难

网友B:
首先你选择什么传感器?然后怎么采集到数据?然后滤波处理?然后就不难了

网友C:
东凑凑西凑凑,搞个有液晶开发板,加两个模块。

网友D:
不难的,加油。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论坛发帖交流

网友E:
关键应该在测量仪的精度

网友F:
关键是选择合适的传感器

楼主(2018-02-22):
要选什么传感器比较好,那个ATP015G气体压力传感器我在哪都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选什么传感器比较好,那个ATP015G气体压力传感器我在哪都找不到

那就用能找到的

网友G:
用叶轮流量计测风速

网友H:
毕设,谁关注你测得有多精确?只要老师看出来,不同力度吹气,数据是不同的,滤波做的好,就没多大问题了,至于这一口气是5900还是6000,who care ?

网友I:
不难,就用一个气压传感器或气体流量传感器就好了,其他就是编程的事,OLED怎么用百度就好了

气压传感器测出来的是压力,怎么转换成肺活量啊,百度出来的公式好像不太对

网友I:
通过把气压转换成流量,肺活量就是一次最大吸气后呼出气体的总量

网友J(2018-03-27):
随便找些论文凑凑就好

网友K: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用一个有活塞的桶。然后用上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就行了。然后底面积乘以高。
语音,TB上有一种语音芯片,接一个flash,插在电脑上就能认成U盘,把语音拷进去,然后用MCU控制它播放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用一个有活塞的桶。然后用上位移传感器。测量位移就行了。然后底面积乘以高。
语音,TB ...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