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求救]使用stm32cubemx 生成的USB CDC虚拟串口例程,PC无法识别

楼主(2017-12-26):
各位大侠,我使用 “青风独家开源stm32f373”的开发板,想要让usb虚拟成串口。
使用stm32cubemx,按照网络上各种帖子勾选了相关的设定,电脑也装了最新驱动。
但总是显示unknown device。总是无法识别成串口,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
有玩过的大侠,麻烦指个方向。
我被限制2M附件上传,工程传不上来。我把关键src部分传上来。
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
U盘如果晶振坏了就是未知设备。

网友A:
你没有使用cube里的中间件吗?usb虚拟串口中间件

网友B:
Cube还没玩过呢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板子是可以正常跑的。
只是电脑不能识别。
USB调试还没有任何思路,过不了这个坎就毫无办法。。。

网友C:
你是用cube自动生成是吧?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可能设置不对,你看看你的heap Size和Stack是多少,加大一些,不然会自动分配内存分配不了。

网友D(2018-02-01):
楼主  搞定了没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st的虚拟串口驱动装了  但是还是unknown  device,,cubemx里面  中间件啥的都配置过了啊。。。。。
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E(2019-03-03):
引用 网友D:
楼主  搞定了没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st的虚拟串口驱动装了  但是还是unknown  device,,cubemx里 ...

同样的问题,利用cubemx生成的,识别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搞定了没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st的虚拟串口驱动装了  但是还是unknown  device,,cubemx里 ...

请问层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E:
请问层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吗

网友F:
注意时钟问题,建议使用HSE。
再就是注意堆、栈的数据配置,具体大小可以参考ST提供的例程里的设置。

具体配置你可以将你的配置文件跟例程好好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