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 TTL电平传输距离不能太远的原因

楼主(2017-12-27):
想知道UART传输距离是什么原因限制的,有没有办法提升传输距离?(只能TTL电平)

网友A:
你说的是3.3V逻辑电平的uart吧。传输条件如果是理想的,可以无限远啊。。但现实情况是长线传输时,有好些因素使得信号到达接收端变化太大,导致误码。比如信号线的电感,电阻,线间电容,都随着线长在变大。另一个因素是抗干扰问题,单端电平传输的信号易被干扰,这方面知识你可百度下差分传输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3.3V逻辑电平的uart吧。传输条件如果是理想的,可以无限远啊。。但现实情况是长线传输时,有好些因 ...

这么说如果做好屏蔽是有效果的。接电压跟随,提高驱动能力有没有效果呢?

网友B:
同意二楼,主要还是线阻和抗干扰两个方面。
要远就用差分模式,比如485和CAN以及以太网,包括LVDS也是

网友A:
屏蔽对信号传输有一定改善,但提高驱动能力不能减少线长带来的影响。简单的理解,传输信号的线缆你可以看作是一个低通滤波器,你改变信号源的阻抗对这个低通滤波器的特性没影响。降低速率会对传输距离有一定帮助

网友C:
传输线太长,信号就会衰减,误码变大

网友D:
TTL是电平信号,经过传输线后有压降。问题来了,高电平的数字信号1就可能在接收侧落入不定区或直接降为低电平的数字信号0。5.0V 的TTL 尚且如此,更不要说3.3V的TTL 信号了。如果是通讯,还存在干扰和串扰的问题,走线尽可能短粗是关键。

网友E:
主要问题,信号衰减和外部干扰

网友F:
去看一下信号完整性研究。 线太长,会引起,电压塌陷、上升时间变长等。
然后还有干扰。

网友G(2018-02-06):
485理论可到1000m+

网友H(2019-03-25):
每隔一段距离,加一个整形缓冲是否可以?

网友I:
接收发送端接个RS422不就可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