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PI单线双向与ILI9342通信,只能写不能读

楼主(2017-12-27):
采用STM32F373的SPI与ILI9342单线双向通信,可以往ILI9342写显示数据。由于用到了STemWin,要从ILI9342读显示数据,应该是将数据传输方向由SPI_Direction_1Line_Tx设置为SPI_Direction_1Line_Rx就可以了。但是实测不成功,而且只要往ILI9342发送了0x2e指令(Memory Read),再往ILI9342发指令就无效。

网友A:
怎么叫单线双向通信,SPI不是有收的线和发的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叫单线双向通信,SPI不是有收的线和发的线吗

半双工

网友B:
应该可以和吧,写的时候就只写,读的时候就只读。

楼主:
接收数据之前将将数据传输方向由SPI_Direction_1Line_Tx设置为SPI_Direction_1Line_Rx,
数据接收完毕后,又将数据传输方向由SPI_Direction_1Line_Rx设置为SPI_Direction_1Line_Tx,
目前可以成功读取一个点的像素值。但是读取完毕后就不能向ILI9342写数据。

楼主:
ILI9342的数据手册上给出了4线SPI模式下18bit时读出数据的格式。但是没有给出16bit时读出数据的格式。尝试过如下图所示的两种方式,当SPI波特率设置为36MHz时,方式一可以正确读出一次RAM内的显示数据,当SPI波特率设置为18MHz及以上时,通过方式二可正确读出RAM内的数据。但是由于读数据时发送了0X2E(Read memory RAM command),后续向ILI9342发送指令、数据无效,无法继续控制ILI9342。另外,ILI9342的数据手册中4-line SPI时序图中的Output Disable time 要求的范围是90ns-95ns。怎么会限制得这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