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生成文件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7-12-27):
关于TM4C,目前我知道的烧写方式有1.通过CCS软件导入工程,点击debug,通过仿真器进行烧写,2通过LMFlash,烧写bin文件,但只支持ICDI。有没有别的方式或者别的软件可以通过仿真器直接烧写out文件、bin文件和hex文件??@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楼主:
ccs烧写图

楼主:
LM flash 烧写

网友A:
抱歉阿,那么晚才给你回复。
你可以看看UNIFLASH

网友B:
串口能够烧写吗?

网友C:
通过ARMFlash能不能行?

网友B:
M4内核是不是都能串口烧写

网友C:
用J-Flash ARM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阿,那么晚才给你回复。
你可以看看UNIFLASH

可以,看到了一下试了一下,可以用的,后来忘回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到了一下试了一下,可以用的,后来忘回了。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