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复位电路中的电阻电容问题

楼主(2017-12-27):
在上电复位电路中,复位电阻电容采用10k欧姆和4.7μf和采用1k和47μf的组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

网友A:
复位时间长度不同,如果电容太小可能不能有效复位

网友B:
后一组合的硬件成本比前一组合的硬件成本要高,占电路板面积也大。
时间常数是一样的。

网友C:
电平保持时间不同

网友D:
RC乘积相同,时间常数相同。 复位时间相同。47μf封装可能比4.7μf的大。电阻封装一样。

网友E:
电平保持时间是相同的,除非复位引脚的输入阻抗过低。

网友F:
RC时间常数是完全一样的,除非复位输入引脚的阻抗过低,显然,对CMOS器件而言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G:
电容不能过小同样与复位引脚的输入阻抗有关,如果电容过小,RC回路的电阻值就会非常大,大到接近复位引脚的输入阻抗量级时,那输入阻抗当然就不能忽略了

网友H:
此时因电阻阻值过大,因吸潮或助焊剂导致的PCB绝缘电阻下降都不得不考虑了。常规取值时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I:
t=R*C,时间常数是一样的啊

网友J:
是一个时间常数   也就是充放电时间

网友K:
什么电路的?

网友K:
怎么不使用复位芯片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怎么不使用复位芯片呢?

好多对复位要求不严格的    都采用RC自复位

网友L:
触发的时间不同

网友M:
可以使用复位芯片。

网友N:
主要考虑时间的问题

网友O: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阻的作用不是限制电流的大小,而是控制复位时间.

网友P:
RC复位电路

网友Q:
电容充电时间与 R C 的值成正比

网友R:
电容在上接高电平,电阻在下接地,中间为RST。

网友R:
复位电路电容一般在10uF左右

网友S:
按键按下系统复位,是电容处于一个短路电路中,释放了所有的电能

网友T:
不同的芯片对复位时间长度有关系

网友L:
正常的电容太小不可以。

网友M:
电容和电阻复位电路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N:
复位信号保持时间吗?

网友O:
可能对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影响

网友:
电容充电时间与R C的值成正比.

网友P:
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

网友Q:
持续的时间不同而已。

网友R:
控制复位时间.

网友T:
正常都是通过不同的电路复位的。

网友S:
可以通过按键的断开和闭合在运行的系统中控制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