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驱动器输出电流不够

楼主(2017-12-27):
电机驱动器输出电流不够,可能由哪些原因造成,求助大家来指点一下。驱动器档位调节至2A,但实际电机运动时,电流只有0.3A左右。
求助大家来讨论指点一下

网友A:
怎么知道楼主是控制电流的
测试的其他数据还有什么

网友B:
驱动器挡位并非意味着一定输出该电流,负载很轻时当然电流很小,挡位仅意味着最大电流输出可以到2A

网友C:
如果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为2A,但控制器只能输出0.3A,那电机根本就不会转。注意概念。

网友D:
这个其实要看哪种电机驱动器了。
如果你要是使用TI的带寄存器的电机驱动器(已经内置H桥等),这种是可以设置电机驱动电流的;

网友E:
如果要是使用的是TI的不带基础器的电机驱动器(已经内置H桥等等外围电路),这种在相关的章节一定讲Current Control的描述。

网友F:
实际电机运动时,电流只有0.3A左右。这个状态 不能达到要求,还是什么。电机带了什么负载。适当增大负载,看电流怎么变化。

网友G:
电机能转动,能带起负载,正常工作,只不过是电流没有达到额定电流。是这样吗

网友H:
工作正常就行。这不是问题。达不到额定电流正常。要是带不起规定范围内的负载,那就得好好查查了

网友I:
难道是输入的功率不足导致的?

网友J:
换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