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使用MfgTool下载自己编译的u-boot失败,求解答

楼主(2017-12-27):
大家好:
本人使用的是明远智睿的板子,自己重新编译了u-boot和kernel却一直下载不成功。以下是mfgtool的日志文件:
DLL version: 2.0.8
Wednesday, December 27, 2017 11:30:33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1] LevelID[10]: Parse F:\Desktop\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cfg.ini file success[chip: MX6Q Linux Update, List: Linux-SabreSD-eMMC]
ModuleID[1] LevelID[10]: Parse F:\Desktop\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cl2.xml file success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5AB297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1] LevelID[10]: Initialize Device Manager success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Desktop\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bin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xHidDevice--Command Boot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5AB297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
求解答,谢谢各位。

MfgTool报错

MfgTool报错

网友A:
你之前原来的烧录包也是u-boot.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原来的烧录包也是u-boot.bin???

之前的是u-boot-mx6q-sabresd.bin,但是也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是u-boot-mx6q-sabresd.bin,但是也不能用。

我有个问题想问:1.你是说你之前可以烧录的烧录包里面是u-boot-mx6q-sabresd.bin,然后你用自己下载编译的u-boot.bin和u-boot-mx6q-sabresd.bin,都不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想问:1.你是说你之前可以烧录的烧录包里面是u-boot-mx6q-sabresd.bin,然后你用自己下载编译 ...

刚刚又重新确认了一下,之前烧录包的bin文件可以使用,但是也有错误,一直卡在如下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又重新确认了一下,之前烧录包的bin文件可以使用,但是也有错误,一直卡在如下界面。 ...

那你在你的烧录包: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类似的目录下有个ucl2.xml这个文件里面有

  <LIST name="gmivi-linux-eMMC" desc="Choose eMMC androi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ls /dev/*"/>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 count=1536">clean up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access boot partition 1</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sabre-sd.imx">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8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access user partition and 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CMD>

所以你烧录的时候还没开始烧录uboot、内核、只是在部署而已,说明不是你自己编的uboot和内核的问题,建议换个板子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你的烧录包: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类似的目录下有个ucl2.xml这个文件里面有

   ...

上面的这里: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sabre-sd.imx">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512 seek=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才提示开始烧录u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你的烧录包: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类似的目录下有个ucl2.xml这个文件里面有

   ...

那有没有可能是前面部署的相关东西和板子不兼容,所以导致的无法烧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可能是前面部署的相关东西和板子不兼容,所以导致的无法烧录? ...

那你那个烧录工具最先不是匹配这个板子的烧录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那个烧录工具最先不是匹配这个板子的烧录包嘛?

不是的,是不是每个板子匹配的烧录包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不是每个板子匹配的烧录包不同?

应该会有些许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不是每个板子匹配的烧录包不同?

把你烧录包打包发到我邮箱,zhangzhe@hangsheng.com.cn
我看看你的烧录包.....

网友B(2018-08-17):
我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希望大侠们替我解答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