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老外这是用的什么类型电阻?

楼主(2017-12-27):
这是一台老外设计的机器的电路板照片,下图是上图的局部图。我想知道图中黑不溜秋的电阻是叫什么类型的电阻。
从原理来看,都是要耐高压的电阻:上面一排电阻是电磁阀驱动电路用的(不清楚是否是RC网络的),下图应该是可控硅的RC尖峰吸收网络用的。

谢了!

网友A:
MELF? 贴片型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LF? 贴片型金属膜电阻?

是柱状的贴片。为啥那么黑乎乎的呢

我估计这个电阻能耐比较高的电压。

网友B:
照相技术太差

楼主:
好像是SM 4007这种二极管

网友C:
铝壳功率电阻

网友D:
一般电阻用万用表可以在线测试个大概,二极管就更简单了,进口的设备有用到一些奇怪的器件,我以前接触进口设备多经常遇到过,现在接触的很少哈哈

网友E:
请高清大图加圈圈指示,看看有啥丝印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冷态阻值,上电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高清大图加圈圈指示,看看有啥丝印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冷态阻值,上电后的电压 ...

偷拍的别人产品。

不过我在ebay看着这种板子了!

网友F:
给出清晰的局部特写图片并指明位置。

网友G:
就是无引脚贴片色环电阻罢,有好有普通,你找个资料看看他们用的精度,可以有不同温度系数选择,可能就是温度系数会好些

网友H(2018-02-23):
测一下,也有可能是电感

网友I:
怎么看都是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