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PWM输出停止后 IO口电平输出

楼主(2017-12-27):
STM8S有许多定时器支持PWM输出,但在停止定时器后,IO口电平到底是多少呢?或高或低。

因此,为了确定PWM停止输出电平后其对应的值是多少,我们在停止PWM输出时需要对CCMR1寄存器进行设置。
例如,
TIM2_Cmd(DISABLE);
/*停止PWM后将电平拉为低电平*/
TIM2_ForcedOC1Config(TIM2_FORCEDACTION_INACTIVE);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即可

楼主:
恢复时候需要重新将定时器初始化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uFreq);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 uFreq / 2, TIM2_OCPOLARITY_HIGH);
若直接调用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 uFreq / 2, TIM2_OCPOLARITY_HIGH);
是不会产生PWM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