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问题

楼主(2017-12-27):
各位好,请问使用TM4C123GH6PM测试时想使用SysTick做延时使用,如下:
void Delay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reload;
        reload = ROM_SysCtlClockGet();
        reload *= count;
        SysTick->LOAD = (reload & 0xFFFFFF) -1;
        SysTick->VAL   = 0UL;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SysTick->CTRL) & (1 << 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关闭滴答计数器
        SysTick->VAL = 0x00;//清空计数器
}

提示SysTick等未定义,添加#include“core_cm4.h”后提示一下文件有没有
#include "core_cmInstr.h"                /* Core Instruction Access */
#include "core_cmFunc.h"                 /* Core Function Access */
#include "core_cmSimd.h"

,请问这几个文件要在哪里找?

网友A:
随便找个keil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B:
在tivaware里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