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共模,差模的问题

楼主(2017-12-27):
【不懂就问】
共模差模的概念听了很多了,特别是在查电压比较器和高压探头的资料时
经常听到看到这两个名词,但是没能透彻了解
比如查lm239这个比较器时,会说到它有个特点是共模范围很大
再比如,查高压差分探头PT8110,参数有是说共模互斥比

最多听到的就是抑制共模干扰
想清晰地理解一下,谢!

网友A:
差模又称串模,指的是两根线之间的信号差值;而共模噪声又称对地噪声,指的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差模信号:幅度相等,相位相反的信号,共模信号:幅度相等,相位相同的信号。
设差分信号有两个,v1、v2,共模信号为Vcom,差模信号为VDiff。
共模信号:就是这两个信号共同拥有的那部分:(v1+v2)/2;
差模信号:就是这两个信号各自拥有的那部分:对于v1,(v1-v2)/2;
对于v2,-(v1-v2)/2;
所以v1、v2分别表示为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之和。

网友B:
差模和共模形象比喻:两只船,分别站着一个MM和一个GG. MM和GG手拉着手. 当船上下波动时,MM才能感觉到GG变化的拉力。这两个船之间的高度差就是差模信号。当水位升高或者降低时,MM并不能感觉到这个拉力. 这两个船离水底的绝对高度就是共模信号。MM和GG只对差模信号响应,而对共模信号不响应。当然,也有一定的共模范围了,别沉到了水底,这样船都无法再波动了。水位也别太高,高了会顶到天的...........
理论上,MM和GG应该只对差模有响应,但实际上,由于船上下颠簸,MM和GG都晕了,明明只有共模,却产生了幻觉:似乎对方相对自己在动。这就说明,MM和GG内力较弱,共模抑制比不行啊,换杨过和小龙女试试,人家那指标大概就不一样了。当然,差模电压也不可以太大,否则会把MM和GG拉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模和共模形象比喻:两只船,分别站着一个MM和一个GG. MM和GG手拉着手. 当船上下波动时,MM才能感觉到GG变化 ...

谢谢,谢谢,真好
讲的太tm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