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源中“地”的问题

楼主(2017-12-27):
【不懂就问】
隔离变压器或者电气隔离经常见
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隔离
查资料说,隔离变压器是隔离原边和副边的电流
副边没有和大地相连,任何一根线和大地都没有电压差所以安全
【1】光耦里用的是光电隔离,那变压器如何隔离原副边的电流,不都是在磁芯上?
【2】普通的便携式开关电源,交流220v输入,直流24v输出,外壳是金属材质,但是在工作期间,外壳也是不带电的,这里是不是就是副边没有和大地相连?

网友A:
带电或不带电,这与接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副变的输出肯定不和大地连接了

网友B:
1、按照你后半句的逻辑,光耦也无法隔离电流,电流不都是在光耦里?

2、外壳不带电不代表副边没有和大地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