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问各位大神,Lattice 的ispMACH LC4512 CPLD烧程序问题?

楼主(2017-12-27):
如题,我用的ALTER FPGA比较多,比如EP4C系列,会把程序烧写到配置芯片(EPCS16)中。
那Lattice 的CPLD(ispMACH LC4512)烧程序,是烧到CPLD本体里面,还是烧到配置芯片里面?
谢谢

网友A:
Lattice 的CPLD(ispMACH LC4512)是将配置芯片集成在一个芯片内部了,所以对用户来说,可以认为直接烧录到CPLD内部了。

Lattice 的CPLD(ispMACH LC4512)属于比较老的器件,若是对成本敏感,推荐使用AGM 的CPLD。比如AG576.

AG576 CPLDs is the low cost CPLDs. This instant-on, non-volatile CPLD family targets general-purpose and low-density logic. The logic density is 576 Logic Elements with LQFP-100 and 144 package.
Low-Cost and low-power CPLD.

如有疑问,欢迎联系Q 150-615-255.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