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什么是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7-12-27):
什么是差分放大器

差分放大器就是由两个参数特性相同的晶体管用直接耦合方式构成的放大器。若两个输入端上分别输入大小相同且相位相同的信号时,输出为零,从而克服零点漂移。适于作直流不放大器。
差分放大器也叫差动放大器是一种将两个输入端电压的差以一固定增益放大的电子放大器,有时简称为“差放”。差分放大器通常被用作功率放大器(简称“功放”)和发射极耦合逻辑电路 (ECL, Emitter Coupled Logic) 的输入级。如果Q1 Q2的特性很相似,则Va,Vb将同样变化。例如,Va变化+1V,Vb也变化+1V,因为输出电压VOUT=Va-Vb=0V,即Va的变化与Vb的变化相互抵消。这就是差动放大器可以作直流信号放大的原因。     若差放的两个输入为,则它的输出Vout为:

其中Ad是差模增益 (differenTIal-mode gain),Ac是共模增益 (common-mode gain)。
因此为了提高信/噪比,应提高差动放大倍数,降低共模放大倍数。二者之比称做共模仰制比(CMRR, 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共模放大倍数AC可用下式求出:
        Ac=2Rl/2Re
通常以差模增益和共模增益的比值共模抑制比 (CMRR, 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 衡量差分放大器消除共模信号的能力:

由上式可知,当共模增益Ac→0时,CMRR→∞。Re越大,Ac就越低,因此共模抑制比也就越大。因此对于完全对称的差分放大器来说,其Ac = 0,故输出电压可以表示为:

所谓共模放大倍数,就是Va,Vb输入相同信号时的放大倍数。如果共模放大倍数为0,则输入噪声对输出没有影响。
要减小共模放大倍数,加大RE就行通常使用内阻大的恒流电路来带替RE
差分放大器是普通的单端输入放大器的一种推广,只要将差放的一个输入端接地,即可得到单端输入的放大器。很多系统在差分放大器的一个输入端输入反馈信号,另一个输入端输入反馈信号,从而实现负反馈。常用于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控制,稳压电源,测量仪器以及信号放大。在离散电子学中,实现差分放大器的一个常用手段是差动放大,见于多数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中的差分电路。

网友A:
差分放大器也叫差动放大器是一种将两个输入端电压的差以一固定增益放大的电子放大器,有时简称为“差放”。差分放大器通常被用作功率放大器(简称“功放”)和发射极耦合逻辑电路 (ECL, Emitter Coupled Logic) 的输入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