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问,关于射频开关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7-12-27):
各位大神,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不理解 当射频开关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 输入、输出端应该是完全断开的才对吧,应该不会有信号通过才对 为什么 我在实际测量的时候 用示波器看到的结果不是这样的。
所使用的开关芯片是ADG734
附上两张图片 分别是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时 输入端 和输出端的示波器看到的波形

楼主:
H:\项目资料\New Folder (11)

楼主:
第二张是输入端信号   第一张是通过开关之后的信号 此时开关是处于关闭状态的 关闭状态的持续时间是10us

楼主:
从波形上看,感觉开关关闭状态的时候 信号的正半周信号被消去了 负半周的信号保留了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啊,,,,,,,,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额   有没有大神来帮个忙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Analog Signal Range 0 V to VDD .”
你这波形明显是信号低于0V. 因此低于0V部分不能被开关切断。开关仅仅切断高于0V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 Signal Range 0 V to VDD .”
你这波形明显是信号低于0V. 因此低于0V部分不能被开关切断。开关仅 ...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大神解答  那请问有没有直接隔断0V以下信号的 射频开关啊,,,

网友B:
ADG734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G734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你的意思是用正负电源吗?负电源接芯片Gnd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G734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你的意思是用正负电源吗?负电源接芯片GND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IN开关即可。而且还便宜。具体用法可以参考SKYWORKS公司的技术文档。NXP过去好像也有 ...

哦 谢谢 。。。。
请问这个能够用IO口实时控制吗? 我需要一个能够用IO随意控制开关通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
请问这个能够用IO口实时控制吗? 我需要一个能够用IO随意控制开关通断的 ...

http://www.skyworksinc.com/uploads/documents/Design_With_PIN_Diodes_200312D.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
请问这个能够用IO口实时控制吗? 我需要一个能够用IO随意控制开关通断的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G734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坛主  ADG734单电源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 芯片的单双电源供电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会设计成这种供电方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主  ADG734单电源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 芯片的单双电源供电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会设计成这 ...

双电源能处理<0v的信号.
单电源不能.但电路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能处理<0v的信号.
单电源不能.但电路简单些.

哦哦 懂了 谢谢坛主。。。。
是不是所有能双电源供电的芯片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 懂了 谢谢坛主。。。。
是不是所有能双电源供电的芯片都是这样的啊; ...

是的.但运放单电源供电若设计成虚地方式,也能实现全波功能.

运放的单电源和双电源供电编辑
双电源是由一个正电源和一个相等的负电源组成,一般是正负15伏,正负12伏,正负 5伏,输入和输出电压都是参考地给出的,一般教课书中的涉及到的运放都采用的是这种双电源的供电方法,但是在一些实际生产设计中没有或者只能采用单电源的供电的方法时,就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法。 单电源供电时,正电源接Vcc,电源地接公共地,并需要将正电压Vcc的一半电压Vcc/2作为虚地接到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如下图所示,一般也会在中间加个电阻 VCCVCC/2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按照要求设计出相应的运放电路,接通电源后,单电源供电就会正常工作 Vcc/2 可以通过电阻分压的形式从正电压Vcc出得到,但是这个可能会降低运放的低频特性。[1]

单电源供电的工作原理编辑
大部分运算放大器要求双电源(正负电源)供电,只有少部分运算放大器可以在单电源供电状态下工作,如LM358(双运放)、LM324(四运放)、CA3140(单运放)等。需要说明的是,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不仅可以在单电源条件下工作,也可在双电源供电状态下工作。例如,LM324可以在、+5~+12V单电源供电状态下工作,也可以在+5~±12V双电源供电状态下工作。

楼主(点评):
万分感谢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