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这些示波器的使用小技巧你都知道吗?

楼主(2017-12-27):
在所有的电子量测仪器当中,示波器算是被运用最广泛的仪器之一,可以说身为电子工程师都应该知道如何使用它。不过,示波器的使用,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本文列举了4点小技巧,来看看你是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呢?

1.校准和补偿

示波器使用前一定要进行校准和补偿。校准主要是为了使当前的测量值处于最优化的,不受外界温度环境等的影响。校准的方法是调用示波器里面自行加载的校准文件进行校准,基本上就是按下校准键就可以了。

补偿是为了使输入示波器的信号,不会因为阻抗不匹配而发生信号完整性问题。补偿的方法是将探头接到示波器的方波发生信号引脚(这个引脚示波器都会有的,主要就是用来进行补偿校准的),用小螺丝刀调整探头的松紧,使方波信号呈现正确的形状。补偿过度会使波形上下冲,补偿不足会使波形过缓。

2.调节示波器的量程,时基,观察中心点坐标等使波形达到最佳观测状态。

3.电源文波的测量

电源文波测量的正确方法:

(1)将探头的套帽摘掉以减少探头引入的寄生电感;

(2)将地线回路尽可能减小,地线缠绕在探头上,或直接使用地线夹(很多示波器厂商都有);

(3)在测量端并入一个10uF 和一个0.1uF 的电容,同时将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在20MHz,起到低通滤波 的作用,防止高频信号串扰使测量值不准;

(4)根据奈奎斯特采样率,时基选择要使得测量频率是开关频率的2倍以上;

(5)测试点要远离干扰源。

4.变压器的原边用差分探头,副边用普通探头,不能同时用不同探头,因为普通探头之间的地是相通的,但是主副边的地是有电压差的,这样会使示波器的地之间被短路,有烧坏示波器的风险。

高压差分探棒

若想获得更多资讯,欢迎大家前往仪商城进行了解

仪商城,一站式工业仪器仪表电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