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电解电容C1的耐压应选用多少伏合适?是不是得大...

楼主(2017-12-27):
请教图中电解电容C1的耐压应选用多少伏合适?是不是得大于84伏

楼主:
哪位高手能讲下吗

网友A:
耐压值一般为输入电压的3倍左右。24V的话耐压值取50V就可以了。
另外,84V到24V通过电阻降压,这损耗。。。
另外,5W的电阻有点小啊,要多留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一般为输入电压的3倍左右。24V的话耐压值取50V就可以了。
另外,84V到24V通过电阻降压,这损耗。。。 ...

谢谢

楼主:
后边电路供电电流为80毫安,是不是用电阻降压损耗大了呀?如果用别的简单的措施,还有什么方法吗?不用DC/DC的情况下

网友B:
你这是电动车上的吧,压降那么大,不用dc/dc真有点难搞,如果电源纹波要求不高直接用稳压管加三极管方式

网友C:
这在电阻上的功耗损失也太大了

网友D:
换用可以支持高压的dcdc你这样万一后端负载开路 电容会爆掉 另外这个损耗太大 发热严重 烤干电解 寿命缩短

网友D:
看看国产芯龙

网友E:
不好的设计,各个地方都没有留足余量

网友F(2018-02-18):
还是用DCDC芯片吧。这个很多的。

网友G:
电阻上有一百多度的温度。
所以此设计不合适。

如果7812输出的负载比较稳定,则C1可以很小,
但如果C1两端未并联稳压二极管,原则上应选用100V耐压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