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交流电机电路中低阻值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7-12-27):
每个继电器相连的一路都有不同阻值的电容,通过开关继电器,来调串在电路中的阻抗,达到调节电机速度的目的。电路中那两个1ohm,0.5ohm的大功率无感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可以拿掉吗

网友A:
猜测R30和R24目的是与CX11和CX9配合,使得继电器触点在动作时产生的火花比较小。

网友B:
也是有防止启动电流过大,保护电路用

网友C:
这么小阻值的,是怎么保护的?选择0.5和1欧姆,有什么依据?

网友D:
这个需要根据实际设计好好计算的

网友E:
这个电阻的阻抗设计的还是蛮低的,主要是阻抗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