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关于STM32 ADC的请教,求指点

楼主(2017-12-27):
请教一个问题,用STM32L432 ADC做AD采样,出现一个现象, 具体描述如下:
直流电压信号经过分压电阻取样后送入 射极跟随器 然后经过 一个RC滤波电路 送入
STM32 ADC采样IO口。
这个小信号在单片机IO上测定比进入RC的信号大了2mV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求高手指点。 一般信号在经过RC滤波理论上都是会有衰减的,信号反而变大了。

网友A:
应该是射极跟随器导致的吧,这个模电的东西。

网友B: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检查电路

网友C:
这不是高精度ADC,单片机而已,误差那么大是有的,你要检查rc输入后的电压范围还有rc的电阻值不能太大,10K以下最好,3.3v供电的话输入电压范围0.5至2.8v最好,超出范围误差就非常大,我试过好几片不同系列的都是这样,f3系列稍微比较好,不信你试试短路到VDDA,看看能不能达到最高ADC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高精度ADC,单片机而已,误差那么大是有的,你要检查rc输入后的电压范围还有rc的电阻值不能太大,10K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