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12-27):
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二极管特性为单向导通性,反向电阻很大,近似开路,作用一般为整流和限流。

网友B:
可能是钳位保护作用,不过要结合输入输出电路才能详细分析

网友C:
整流  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以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冲直流电

网友D:
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处于截止状态,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利用二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网友E:
极管正向导通后,它的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利用这一特性,在电路中作为限幅元件,可以把信号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E:
在开关电源的电感中和继电器等感性负载中起续流作用。

网友F:
在收音机中起检波作用。使用于电视机的高频头中。

网友G:
可以用于VCD、DVD、计算器等显示器上。

网友H:
稳压二极管实质上是一个面结型硅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在二极管的制造工艺上,使它有低压击穿特性。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恒定,在稳压电路中串入限流电阻,使稳压管击穿后电流不超过允许值,因此击穿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并不会损坏。

网友I:
触发二极管又称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属三层结构,具有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常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 ,在电路中作过压保护等用途。

网友J:
可能是共源放大器,整流、稳压?

网友K:
二极管可以起整流的作用,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网友L:
如果是电源极性转换 容易损坏接入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