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学习单片机要不要学习汇编语言啊,还是直接C语言?

楼主(2017-12-27):
学习单片机要不要学习汇编语言啊,还是直接C语言?

网友A:
我觉得先学C语言,等到能够做出一个小作品的时候,再回头看看汇编语言.

网友B:
当然学习汇编并不是学习本身,主要是要加深对计算机原理的理解

网友C:
要学的,你需要很多工具辅助完成

网友D:
只会c是不够的,有空还是要看看汇编和c++的。

网友E:
汇编更容易理解底层结构,有时候比c方便

网友E:
多学点总是有好处的,再说了会用汇编,可以更清楚程序是怎么走的。

网友F:
看情况吧,现在很多公司都用不到汇编了

网友G:
建议先别上手汇编,c语言是初学者所必备的,然后你可以拿郭天祥的书跟视屏来学习单片机

网友H:
汇编主要是用来跟电脑沟通的,单片机用keil软件来写,只需要调用头文件就可以啦

网友I:
要学,c语言也是可以的

网友J:
对  学习汇编  好   用的地方  比较多

网友K:
学是要学的,但是最好先学c

网友L:
c语言易懂,汇编对于硬件各方面理解帮助更大

网友M:
直接学c语言就行。
直接 C更容易,直观

网友N:
要学习,最好先学好汇编语言再学习单C

网友O:
建议学一下汇编语言,因为汇编的指令只有111条

网友P:
汇编的指令只有111条,逻辑性相对较弱,开始的时候会有些困难,但是只要记住一些常用的指令和一些跳转,调用之类的,基本上比较容易写出程序

网友Q:
先学C到了结构体,然后在去学习汇编,微机原理  不需要很深入但至少要看得懂程序。

网友R:
我觉得可以直接学习C,毕竟只是编程而已

网友D:
汇编语言和c语言都行,但是大部分都用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