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AT89C51和89C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2-27):
AT89C51和89C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89c51为4k程序存储器,89c52的是8k。

网友B:
学会看手册或选型表。这一点比此命题更重要。

网友C:
内核结构上完全一样,两者的主要差别在RAM和ROM上,C51是128byte RAM,4K ROM,C52是256Byte,8K ROM。
C51有6个中断源、C52有8个。

网友D:
C51有T0、T1两个16位定时器、C52有T0、T1、T2三个16位定时器

网友D:
c51是4K程序存储器  c52 是8k

网友E:
区别不大,89C51和89C52内核都是一样的。

网友F:
RAM 空间增大:AT89C51 有128 字节的内部 RAM,AT89C52 的内部 RAM 扩展为 256 字节;

网友G:
AT89C51 有 4K 字节的内部 FLASH PERAM,而。AT89C52 的内部FLASH PERAM 增加1倍,达到8K。

网友H:
AT89C52 除了具备 AT89C51 的定时器/计数器 T0 和定时器/计数器 T1,还额外增加了一个定时器/计数器 T2。

网友I:
52是51的各个方面的升级版,从储存器到中断

网友J:
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的区别有很多,比如51单片机有5个中断,52单片机有6个中断

网友K:
52单片机兼容51,但51不兼容52

网友L:
52好像是比51多一个定时器,但基本用起来没什么区别

网友M:
89c51为4k程序存储器,89c52的是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