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滤波电路分析

楼主(2017-12-27):
下图是一个滤波电路,交流信号从IN进入电路,然后从OUT出来,知道电路是个滤波电路,但对原理还是不是特别明白,想在此一起和大家交流下,电路具体的滤波原理是什么?对用是电路算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阶数是多少?截止频率点是多少?希望这些都有人一起来分析一下。

网友A:
搞这么多级, 计算是比较复杂了,  可以找电路仿真软件帮忙给仿真一下

网友B:
你确定C26  C28 和R14不要放在反馈环上??C26接到了输出端,因为输出端对高频交流噪声来说它是虚短的,所以C26接到输出端和接到地端是等价的。

网友C:
搜索:有源二阶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多级, 计算是比较复杂了,  可以找电路仿真软件帮忙给仿真一下

仿真是一种办法,但是更希望是从原理上搞明白。

网友A:
那你就按照电路, 列公式, 求出信号的传递函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有源二阶滤波器,

有源二阶滤波器我知道,但你仔细看下电路,电路跟有源二阶滤波器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C26  C28 和R14不要放在反馈环上??C26接到了输出端,因为输出端对高频交流噪声来说它是虚短的,所 ...

电路是正确的,你说的C26  C28 和R14不要放在反馈环上,这个我确定,这滤波电路有点特别,跟普通的有源二阶滤波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按照电路, 列公式, 求出信号的传递函数来

这个我知道,但是计算传递函数的公式都忘记了,又着急想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所以就发帖子出来,希望能有收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源二阶滤波器我知道,但你仔细看下电路,电路跟有源二阶滤波器是不一样的。 ...

搜索:单位增益二阶有源滤波器,

网友D:
仿真了一下,看起来是个低通滤波器。
原理图:

波特图:

截止频率:~103 Hz
过渡带:~ -100 dB/dec —— 5阶低通滤波器

@gmchen :确实应该说是带通滤波器。
后面有个二阶高通,所以严格说来合成后应该是个带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是正确的,你说的C26  C28 和R14不要放在反馈环上,这个我确定,这滤波电路有点特别,跟普通的有源二 ...

有点像心电信号的滤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仿真了一下,看起来是个低通滤波器。
原理图:

用的是什么仿真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仿真了一下,看起来是个低通滤波器。
原理图:

wow,想知道这是用什么仿真软件,层主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不?

网友D:
回楼上两位,仿真软件用的是 Altium DXP 。

网友D:
低通滤波器由下列几部分组成:

1. R6、C11 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
2. U6、R9、R10、C25、C26 组成二阶 Sallen-Key 低通滤波器;
3. U7、R11、R12、C27、C28 组成二阶 Sallen-Key 低通滤波器;
4. U8、R13、R14、C29、C30 组成二阶 Sallen-Key 高通通滤波器;
5. U9、R15、R16、R17、R1391 组成反相放大器。

网友D:
这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G:
这就是两路单位增益有源2阶低通 + 1路单位增益有源2阶高通 串联,起到带通的效果。

说C26 C28 R14接到地与接到运放输出端一样效果的,估计是不明白有源滤波器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两路单位增益有源2阶低通 + 1路单位增益有源2阶高通 串联,起到带通的效果。

说C26 C28 R14接到地与 ...

这么大神,C26 C28 R14接到运放输出端和接地有啥区别呢?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通滤波器由下列几部分组成:

1. R6、C11 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

是的,你分析是对的啊?我先也搞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