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2-27):
COM, AI, IO, nsa, pen

这是 AD829AR的一个参数    External compensation for gains 1 to 20

网友A:
就是这个运放有一个补偿管脚Ccomp(当增益在1到20区间时),这个管脚接一电容到地,可以优化运放的一些参数,比如: compensation can be selected to optimize the bandwidth for a given load and power supply voltage。A bandwidth greater than 50 MHz can be maintained for a range of gains by changing the external compensation capacitor。 CCOMP can be chosen to keep the small signal bandwidth relatively constant等等。

网友B:
说明这运放闭环反馈不是无条件稳定的。
构成的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在1~20之间时,需要在这个引脚外接相位补偿电路防止环路不稳定,或者自激振荡。这个补偿电路是相位滞后补偿

网友C:
补偿电路,防止自激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