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可调电源制作,毕业设计直播

楼主:
来自 2楼

楼主(2018-01-05):
一盒子元器件开始焊接了

来自 3楼

楼主:
买来了单片机和万能板,还是要买结实的板子比较好。

来自 4楼

楼主:
摆好原件还焊接一部分,单片机加573驱动数码管

来自 5楼

楼主:
开始焊接,飞线苦逼啊。

来自 6楼

楼主:
一条线一条线的飞,这个573引脚挺多的,

来自 7楼

楼主:
终于完工了,哈哈,累死了,完成了573与数码管的焊接部分

来自 8楼

楼主:
开始连接单片机了

来自 9楼

楼主:
终于焊接好了这一部分虽然有点丑。

来自 10楼

楼主:
接下来的数码管部分本人认为还是不错的。正面部分架了几个桥

来自 11楼

楼主:
反面认为不错,没飞一根线,哈哈

来自 12楼

楼主:
革命尚未成功,飞线的日子无穷无尽也。

来自 13楼

楼主:
其中有两位的数码管的断码是分开的,这么多的引脚还要一根一根的飞。无语了。

来自 14楼

楼主:
终于做好了这一部分,可以松口气了。

楼主:
先准备一下电路原理图,有好的原理图吗?可以帮下我,我只找到了这个。

楼主:
里面加个三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
查了下LM317的资料:LM317 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三端可调正稳压器集成电路。LM317 的输出电压范围是1.2V至37V,负载电流最大为1.5A。它的使用非常简单,仅需两个外接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此外它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比标 准的固定稳压器好。LM317 内置有过载保护、安全区保护等多种保护电路。通常 LM317 不需要外接电容,除非输入滤波电容到 LM317 输入端的连线超过 6 英寸(约 15 厘米)。使用输出电容能改变瞬态响应。调整端使用滤波电容能得到比标准三端稳压器高的多的纹波抑制比。LM317能够有许多特殊的用法。比如 把调整端悬浮到一个较高的电压上,可以用来调节高达数百伏的电压,只要输入输出压差不超过LM317的极限就行。当然还要避免输出端短路。还 可以把调整端接到一个可编程电压上,实现可编程的电源输出。

楼主:
特性简介 :
可调整输出电压低到1.2V。保证1.5A 输出电流。典型线性调整率0.01%。典型负载调整率0.1%。80dB 纹波抑制比。输出短路保护。过流、过热保护。调整管安全工作区保护。标准三端晶体管封装。
电压范围 :
LM317 1.25V 至 37V 连续可调。
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LM317应用电路图: 标准应用电路图

楼主:
带可调限流和输出电压的标准应用电路图

楼主:
电流稳压器应用电路图

网友A:
这个很基础,楼楼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基础,楼楼加油

谢谢版主支持,会努力的。

楼主:
使用LM317 做0-24V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比较困难,做一个1.25V-24V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却非常简单。这是因为LM317可调三端稳压器,最小输出电压在1.25V,如果要求这个稳压电源从0V起调,这个稳压电路就需要加入一个负电压,电源输入就需要正、负与地三个输入端了,相对电路比较复杂,一般稳压电源是没有必要从0V起调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加入负电源。使用LM317输出1.25V-24V电路非常简单,直接搭焊就可以使用,图中两只二极管起保护三端稳压器用,可以不加的。

楼主:
经过研究我还是决定应LM317+51单片机来制作这个可调电压,今天在网上买的元器件已发货,期待中。

楼主:
变压器选择25V  100W的方形变压器,加上整流滤波。以此来作为电源输入端。后端采用这个LM317可调电路。

网友B:
还不错,实践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实践能力很强

东西到了就可以开干了

楼主:
终于完工了,哈哈,累死了,完成了573与数码管的焊接部分

楼主:
开始连接单片机了

楼主:
天气好冷还下雪了,幸亏烙铁是热的。

楼主:
终于焊接好了这一部分虽然有点丑。

楼主:
接下来的数码管部分本人认为还是不错的。正面部分架了几个桥

楼主:
反面认为不错,没飞一根线,哈哈

楼主:
革命尚未成功,飞线的日子无穷无尽也。

楼主:
其中有两位的数码管的断码是分开的,这么多的引脚还要一根一根的飞。无语了。

楼主:
正面看着还行,背面就太丢人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电源部分了。

网友C:
这个软件设计上主要是PWM信号的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嘛,楼主加油

快做好了,今天再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设计上主要是PWM信号的处理的

我没设计这么复杂,学校的毕业设计好应付。

网友D:
我可以抄袭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抄袭一个吗?

想做就做呗,没事。我把代码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