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STM32F103时钟问题

楼主(2017-12-27):
问题:STM32F103RBT6   有两组晶振     一组是OSC,一组是OSC32,一般是用到OSC接8M的晶振,现在如果是想用到OSC32接32.768K晶振,硬件上是否还需要用到2脚 P13?这个OSC32作用是不是让时间更精准?比如实现单片机定时30分钟进入休眠?

网友A:
可以去ST mcu板块发下帖子

网友B:
PC13 可以做注入检测. 并不提高精度. 你可以用来做普通的 IO 口, 不过这个口的驱动能力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