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3] 【RPI3试用】+走进Pi的世界三:网线+远程桌面访问

楼主(2017-12-30):
上一篇是通过电视来充当树莓派的显示屏,因为身边没有HDMI的显示器,显然这样有点不太方便,尤其初期的调试,所以要想个折中的办法,让笔记可以直接操作。最后选择了通过网线直连的方式。
首先用一根网线将笔记本和树莓派连接起来

为了方便,直接用了根两米长的网线。
然后查看下树莓派的IP,
开始->运行->cmd,然后用命令 arp -a,先断开树莓派查看

然后连接,再查看

很明显,树莓派没有成功分得IP。因为不能进路由器(公司网),所以没法直接确定。但是一点,已经和树莓派连接上了。但是细细一想,也是可以找到原因的,因为电脑没有共享网络,于是打开共享,这个过程就比较曲折了,总之就是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 服务无法启用,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开启相关的服务,最后才打开

再次 arp -a,这次成功获取树莓派的IP

树莓派的IP就是192.138.137.119,后门的操作基本都是和此方法获取的IP相关。

获取到树莓派的IP后(因为帖子不是一次完成的,所以每次的IP有所不同),就可以SSH(这三个字母背景色总自动加上)登录树莓派了。下载工具PuTTY,然后打开

如果成功后就进入密码和用户名界面了(默认用户名:pi;密码:raspberry)

虽然现在官方已经集成VNC了,只要确认下ssh服务是否开启就可以了,可以查看版本的最新Release notes:
或者输入命令
  1. service ssh status

我上面是已经开启的状态了,然后设置下VNC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就是体验过程的么,所以还是选择了重新安装VNC,体验一下整个流程,不设置自启动的话,每次也就一条指令
  1. sudo apt-get install tightvncserver

还要设置一个密码
  1. vncpasswd
密码长度9位以下

启动服务
  1. sudo tightvncserver

完成后,就可以安装VNC的Windows版桌面客户端,启动

输入arp -a命令获取的IP地址:1;然后提示输入刚PuTTY设置的密码

成功进入图形化桌面

网友A:
这一篇超级实用的。。。。PuTTY是个好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篇超级实用的。。。。PuTTY是个好东东

没HDMI屏只能这么玩了,不过挺好的,把那些忘了的指令操作,最近又整的特熟悉了

网友B:
叶神~请收下我的膝盖~另外推荐给你一个软件 wins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叶神~请收下我的膝盖~另外推荐给你一个软件 winscp~

嫑逗,树莓派都是你玩的不玩的东西了,我这才是初次接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嫑逗,树莓派都是你玩的不玩的东西了,我这才是初次接触

看着不像 玩得很溜~不对 应该是溜得飞起

网友C:
好厉害,,,,看的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看的一脸懵逼

太谦虚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 玩得很溜~不对 应该是溜得飞起

都是你玩剩下的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