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灼热丝试验仪的影响条件解析

楼主(2017-12-28):
  我们针对GB4706.1标准,分析在进行灼热丝试验过程中的影响要素以及留意事项。
  1、特殊要求下改动通用要求的试验条件对试验的影响
  灼热丝对不同的零部件施加的试验温度会直接影响合格性断定。GB4706.1标准规矩,非金属材料零件,对点着和火焰延伸应是具有抵抗力的。对不同的零部件规矩了三种温度的灼热丝试验:标准中第30.2.1条规矩在相应的用具零件上,以550℃的温度进行附录K的灼热丝试验;标准中第30.2.2条规矩对有人看守下作业的用具,支撑那些在正常作业期间其载流逾越0.5A的联接件的绝缘材料零件,在650℃的条件下进行附录K的灼热丝试验;标准中第30.2.3条规矩对其他用具,由绝缘材料零件支撑的并且其载流在正常作业期间逾越0.5A的联接件,在750℃的条件下进行附录K的灼热丝试验。但上述三种试验是一个通用要求,关于家用电器而言,每一种产品的安全性试验都有相应的特殊要求,特殊要求对通用要求规矩的部分试验条件做了修改,试验时应将两者结合起来,不同的当地应按特殊要求的规矩进行试验。否则很可能导致对合格性的过错判别。
  例如电风扇的特殊要求第30.2.3条规矩将通用要求中的0.5A 改成0.2A 进行试验,所以对电风扇而言,由绝缘材料零件支撑的并且其载流在正常作业期间逾越0.2A 的联接件,应能饱尝住不良联接试验或750℃灼热丝试验。如果按照通用要求进行试验,许多电风扇的作业电流都小于0.5A,就不用做750℃灼热丝试验,这很可能导致灼热丝试验不合格的产品少查核了一项标准条款,然后影响终究的合格性断定。
  2、样品特色的确定对试验效果的影响
  比如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规矩第30.2.3条适用于除了**液体在必定温度规模内的用具,其他用具按30.2.2条进行试验。作者早年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某代理商到A质检所去做电热水壶的接线端子的灼热丝试验,该电热水壶是自动断电的,没有保温功用。A质检所的技术人员以为电热水壶不属于有人看守下作业的用具所以按照通用要求标准中第30.2.3条对电源线接线端子进行了750℃的灼热丝试验,效果不合格。该代理商又到B质检所托付同一个试验,B质检所的技术人员以为该液体加热器不属于**液体在必定温度规模内的用具,按照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第30.2.3条规矩对电源线接线端子应进行650℃的灼热丝试验,效果是合格的,两个试验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因此在进行灼热丝试验时,应该正确地确定样品的特色并挑选正确的试验条件。
  经向专家了解:上述案例中,A质检所技术人员的挑选是正确的;B质检所技术人员对样品特色的判别是过错的,原因是:他只留意到特殊要求中对用具“是否具有**液体在必定规模”的挑选条件,而忽视了通用要求中对无人看守用具的试验条件的规矩。
  3、灼热丝对样品施加的压力及深度对试验的影响
  灼热丝对样品施加的压力和压入深度对灼热丝试验也会产生影响。灼热丝对样品施加的压力的大小是由试验设备中的重量块来确保的,一般是不行调整的。标准规矩灼热丝压入试验样品的深度应选用机械办法限制为7mm。初步试验前应重复调试燃烧试验机内的样品夹具与灼热丝之间的距离,确保灼热丝对样品的压入深度满意标准规矩的要求。如果样品在进行灼热丝试验时被点着而着火,那么被灼热丝熔化下来的材料首要被点着,接着才会使样品燃烧。如果压入深度不按照标准的规矩限制为7mm,压入深度不同,在规矩的试验时间内,灼热丝释放给样品的热量就不同,被灼热丝熔化下来的材料吸收的热量也不同,就有可能会影响试验效果。
  灼热丝试验仪
  4、加热电流对试验的影响
  灼热丝通电并加热到标准规矩的温度,试验初步前应留意确保这一温度和加热电流至少稳定60s时间,并且在加热期间采纳**必定距离或运用恰当的屏蔽,使试验样品不受热辐射的影响。然后使灼热丝的顶部和试验样品接触规矩的时间,在这期间加热电流应**稳定。如果在调节加热电流升温时,灼热丝刚刚到达试验温度就初步与样品接触,简略导致温度过冲高于规矩的试验温度,这样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温度的改动较大,会影响到对试验效果的断定,存在比规矩的试验温度更高的热冲击,有可能使合格的样品被误判为不合格。
  5、热电偶对试验的影响
  试验前,有必要铲除灼热丝顶部前次受试材料的残余物。灼热丝的温度是由控制器经过热电偶来控制的。热电偶的一端应与灼热丝的金属部分可靠接触,并且确保热电偶与灼热丝接触的一端清洁,没有留下样品燃烧后的残余物,否则试验仪器设定的温度与灼热丝施加在样品上的温度会有不同。如果热电偶与灼热丝接触不良,灼热丝施加在样品上的温度就会比控制器设定的温度大,相当于履行标准要求过于严峻,也可能导致将合格的产品判为不合格,然后形成误判。相反,如果热电偶与灼热丝接触的一端有样品燃烧后的残余物,灼热丝施加在样品上的温度就会比控制器设定的温度小,相当于放松了标准要求,也可能导致误判。
  6、燃烧试验机的门是否关闭对试验的影响有的试验人员在做大批量试验时,为了节省时间,或许出于对灼热丝试验的了解不到位,试验时不关闭或不及时关闭燃烧试验机的门。这样的过错在于:一是开着燃烧试验机的门,不能避免空气活动对试验的影响,灼热丝散热相对较快,不能很好地**灼热丝的试验温度,影响燃烧着火点。
  在这种条件下进行试验相当于放松了标准要求。二是开着燃烧试验机的门,与门关闭的情况比较,燃烧试验机内的氧气相对足够,如果样品燃烧着火后,不简略自动平息,这样会延伸着火时间,这相当于严峻了标准要求。因此在进行灼热丝试验时,将样品放置好后,应将燃烧试验机的门关上,否则也可能会影响到试验结论。
  灼热丝试验是GB4706.1标准中相对比较“精细”的试验项目,影响试验效果的要素较多,除设备要素外,操作者的人为要素也十分杰出,了解上述分析中各影响要素,结合试验员练习和练习,才能正确恰当地进行该试验。

  参考资料:zhuoresiyi.com/news/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