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一个stm8s 问题?

楼主(2017-12-28):
进入halt模式前后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停机模式(Halt):此模式下单片机的功耗最低,振荡器,CPU和外设的时钟都被关闭,主电压调压器断电。可用复位或外部中断唤醒,唤醒后之前运行的寄存器数据等都保持不变,且从HALT处继续执行程序。

网友A:
有个项目用了STM8S103F3,因是电池供电,需要进入halt状态并使用GPIO外部唤醒,因是初次使用STM8S,走了不少弯路,将过程记录下来,好让和我一样的初次接触STM8S的人有个启发。

    现象:进不了HALT状态
    硬件环境:使用PA1、PA2、PD2、PD5作为外部中断输入,来唤醒MCU。使用PD4作为输出,使用PD3作为AD转换口。
    编程思路:
            1、初始化系统(时钟、gpio)部分代码如下:
void JG_GPIO_Init(void)
{
PA_DDR = 0xf9;
PA_CR1 = 0x00;
PA_CR2 = 0x06;  //pa1、pa2中断
PB_DDR = 0xff;  //PB浮空输入
PB_CR1 = 0x00;
PB_CR2 = 0x00;
PC_DDR = 0x00;  //
PC_CR1 = 0x00;
PC_CR2 = 0x00;
PD_DDR = 0xdb;  //1101 1011
PD_CR1 = 0xdb;  //1101 1011
PD_CR2 = 0x24;  //0010 0100 //PD2\PD5中断
PD_ODR_ODR4 = 0;

EXTI_CR1_PDIS = 3; //PD口中断上下降沿触发
EXTI_CR1_PAIS = 3; //PA口中断上下降沿触发
}
    2、开中断
asm("rim");
    3、进入halt
asm("halt");

    4、在PA口和PD口外部中断服务函数中处理问题
#pragma vector = 5
__interrupt void PA_Intrsvr(void)
{
...
}
#pragma vector = 8
__interrupt void PD_Intrsvr(void)
{
...
}
     结果发现根本不进入halt模式,百思不得其解。

     问题分析过程:
     首先怀疑端口被误触发,使得进入了HALT模式的mcu被唤醒了。用示波器查看PA1、PA2、PD2、PD5波形,均为高电平,没有触发的条件。

     接着怀疑电源干扰,加大了电路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开始从代码入手查问题,修改代码如下:
#define led PD_ODR_ODR4
void main(void)
{
PD_DDR_DDR4 = 1;
PD_CR1_C14  = 1;
PD_CR2_C24  = 0;
led = 1;
PA_DDR_DDR1 = 0;
PA_CR1_C11  = 0;
PA_CR2_C21  = 1;
EXTI_CR1_PAIS = 3;
asm("rim");

asm("halt");
led = 0;

while(1);
}
    在PD4上经1k电阻接了一个LED到电源正极,这样,当PD4为0时,led被点亮。配置PD4为推挽输出,配置PA1为带中断浮空输入,然后开中断,进入halt状态,接着在halt语句之后拉低PD4,以点亮led。如果mcu正常进入halt状态,led不亮。

    在IAR下编译、下载并调试,程序无编译错误,正常下载到MCU,全速运行,led没有被点亮。哦噢,成功了...慢着,stop debuging,让程序在MCU上跑一下看看,...led亮了!!发克!
   这个什么状况

    看PDF、看STM8S参考手册,没有找到明显的提示,晕!问度娘,度娘给了我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晕菜,在q群里吼吼,高手们都很忙,没空理我。

    怎么办?

    自己琢磨,瞎琢磨,这个问题折磨我好多天了,领导天天过来问我,搞定了没有。下午的时候老大过来问我好了没有,我说有点问题,老大说,听老二(二老板)说这个项目很简单的。。。言下之意,是不是我的水平问题,没办法,气也没用。

    随手把代码改成下面的样子:
#define led PD_ODR_ODR4
void main(void)
{
PD_DDR_DDR4 = 1;
PD_CR1_C14  = 1;
PD_CR2_C24  = 0;
led = 1;
PA_DDR_DDR2 = 0;
PA_CR1_C12  = 0;
PA_CR2_C22  = 1;
EXTI_CR1_PAIS = 3;
asm("rim");

asm("halt");
led = 0;

while(1);
}
    有什么不同?换了一个口,用PA2口来触发唤醒,编译、下载并调试,全速没问题,led没亮。点一下stop debuging,让MCU跑,led没亮!!!哦哦哦,貌似ok了?!拉低一下PA2,led点亮了,成功了!

    赶紧看产品手册,PA1口是外部晶振的输入口,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
关于STM8S的halt状态及唤醒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有待考证。请知道的高手指点我一下。

    并且在问度娘的时候,知道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在进入halt的时候,MCU会自动asm("rim");也就是说,如果要进入halt状态,则可以省掉asm("rim");语句。对于偷懒的我,这个很受用。

网友B:
ST8S003现在缺货那么严重你还在用呢,,,我已经在试用STC8FSK08S2-TSSOP20了,价格只有1元好像,,兼容的很高,还送了我一个脱机烧写器,你联系这个人试试 QQ 25939032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模式(Halt):此模式下单片机的功耗最低,振荡器,CPU和外设的时钟都被关闭,主电压调压器断电。可用复 ...

那我想问下我设置PD4下降沿中断,在PD4口加了个按键。进入halt模式后,如果我此时按按键我又在该口低电平做了些其他事情,似乎做的其他事情没有被执行?
例如:
asm("halt");
if(PD4 == 0)
{
  do something;//按了按键后这个事情没有被执行,只有再次按这个按键这个事情才会被执行?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项目用了STM8S103F3,因是电池供电,需要进入halt状态并使用GPIO外部唤醒,因是初次使用STM8S,走了不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