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 规格书查看习惯学习

楼主(2017-12-28):
ST, ic
请教一下大神,IC产地除了在外包和圆盘上有说明  ,在其他的什么地方还可以查找到产地说明?

网友A:
芯片丝印上可以看到些大致信息。你可以问正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丝印上可以看到些大致信息。你可以问正规代理商。

谢谢香主

网友B:
芯片上也有啊;
还有些字母:代码是原厂的哪个工厂生产的哪个批次的,一旦出问题可以追溯

网友C:
芯片上除了型号外,后面的字母或数字可能代表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