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支持少量SMT贴片加工的厂家吗?

楼主(2017-12-28):
少量贴片加工有什么好的办法,自己搞成品率不高,调试成本大。不知道有没有能做几十片到几百片的那种工厂,类似嘉立创的那种,嘉立创一个是数量不能超30片,另外好多的型号在他们的可贴的器件库里没有,求解。

网友A:
随便加个SMT QQ群就一大堆的厂家供你选择。

JLC的SMT基本还是以验证为主,节约开发者的焊接时间和精力。你要打多,可以用拼板的方式,不过JLC目前没支持几个IC,然后接插件也不支持,你要做成品的话确实不太合适。

网友B:
我在上海 有贴片机 可以帮你做做

网友C:
我在深圳龙岗宝龙  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D(2018-02-23):
滁州可以帮你

网友E:
说到这个,是我们的专长,一片起做,上不封顶,目前支持元器件种类在130多种(***注意这个130多种,是指每款板子上的零件的不同种类***),常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我们都有库存现货,但贵重芯片我们一般不提供。
可以做完从SMT,AI(自动插件) 到后焊 测试成品组装老化一条龙的服务,支持环保,可以开专票(17%),不多说了,说多了有广告嫌疑,可以直接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