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串口仿真问题

楼主(2017-12-28):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030K6 使用的内部8MHz的晶振,串口接收中断。全速运行没有任何问题,一旦进入任何一个断点后,再全速运行后,串口就接收不到内容了。仿真环境是KEIL5

网友A:
调试的话也正常啊;

网友B:
全速运行好用就行了。断点会影响时隙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话也正常啊;

全速运行正常  进入断点就不正常了 。这没办法调试了以后

网友C:
可以用串口显示一些变量,也可以起到调试的作用

网友D:
查看一下相关变量,看是不是什么值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速运行正常  进入断点就不正常了 。这没办法调试了以后

每次都是?

网友F:
算了,搞不懂的话,直接就全速看结果吧,毕竟用的时候是全速。

网友: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我遇到过,调试正常,全速不正常的。

网友G:
不应该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通常是断点正确,全速不行的

网友H:
波特率是多大?

网友I:
发送的时候有问题吧

网友J:
通信的方式是什么

网友K:
你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L:
断点之后是不是硬件收不到信号了?

网友H:
配置的程序代码呢

网友I:
应该读取是否发送完成

网友K:
是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L: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了吗?

网友J:
通信的主机是PC机吗?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 我换了IAR开发环境就可以了  之前的环境是用的keil V5.11不可以

网友M(2020-06-12):
看看是否一直进入ORE也就是断点后,会有溢出,不处理,一直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