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4环境:新唐N76E885下载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楼主(2017-12-28):
keil4环境:新唐N76E885下载提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Keil4不支持这个,换Keil5试试

网友A:
另外你用专用的下载软件试试,新唐有专用的ISP软件和ICP软件。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找到编程器啊。

网友:
Option里面设置对了吗

网友C:
能检测到单片机吗,如果可以,,先格式化清理干净芯片,再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