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231求助

楼主(2017-12-28):
这个电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可是搭出来以后,boot脚为9.1v,PH脚为0v,输出为2.1,整了一天了不知道啥原因,第一次发帖求助,希望有大佬帮帮我,谢谢,pcb布局也一并发上来了,如果说是因为BOOT脚和PH脚间的电容太远的话,专门用焊锡把电容接起来之后测的BOOT为6.4,ph还是0,输出也为0,实在不知道为啥了。。。。

网友A:
你看看R3和C12的位置是不是反了

网友A:
一般布局问题影响不会这么大,电感啸叫,输出纹波可能跟布局有关,你这PH脚都没输出,电路原理有问题了。

网友A:
但是仔细看了一下,你这个PCB布局的确很糟糕,DATASHEET最后都有布局推荐,最好是按照那个来布局。

网友B:
拍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电感用的哪种?

现在已经解决了,最终还是通过把BOOT脚和PH脚之间的电容用锡包起来解决的,我想会不会是因为pcb布局的问题,然后走线太细了,走的0.254的,

楼主:
这个是实物,算是自己整体设计的第一块板子吧,布局也有很多问题,现在问题算是解决了,谢谢大家,以后会更努力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布局问题影响不会这么大,电感啸叫,输出纹波可能跟布局有关,你这PH脚都没输出,电路原理有问题了。 ...

现在的情况是,boot脚5v,ph脚为0,但是稳定输出5V了,不知道对不对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仔细看了一下,你这个PCB布局的确很糟糕,DATASHEET最后都有布局推荐,最好是按照那个来布局。 ...

我都没有注意到。。。以后一定仔细看datasheet,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boot脚5v,ph脚为0,但是稳定输出5V了,不知道对不对这样

PH脚肯定不是0V,你应该用示波器去测这个脚,这个脚应该是一个电感输入端的开关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仔细看了一下,你这个PCB布局的确很糟糕,DATASHEET最后都有布局推荐,最好是按照那个来布局。 ...

按照ti给的原理图的话,电阻和电容的位置确实反了,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换位置吧,换了的话相位关系就变了。芯片上也没说明具体振荡原理

网友C:
二极管反了

那个我发现了,只是封装反了,但是我焊接的时候反过来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ti给的原理图的话,电阻和电容的位置确实反了,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TI的额原理图是这样,反了肯定不行

我问了TI的人,他说这个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换位置吧,换了的话相位关系就变了。芯片上也没说明具体振荡原理 ...

行,我换过来试试,但TI的工程师说没有关系

网友E:
电源线走的也太细了,这可料最大可能要跑2A啊,至少得走个2mm线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我换过来试试,但TI的工程师说没有关系

因为TI的工程师知道这个芯片内部振荡的具体原理,所以他说可以换那就应该没问题。但是作为使用者,我们看不到内部芯片结构,使用时应该严格按照电路原理图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I的工程师知道这个芯片内部振荡的具体原理,所以他说可以换那就应该没问题。但是作为使用者,我们看 ...

现在重新焊了一块,只焊了电源电源部分,输出5V之后过1117输出3.3都是ok的,然后我接着焊单片机,一焊上,整个就没输出了,包括54231的EN脚都是0,就除了VIN其他全是0.。。。把单片机卸下来就又好了,如果说是带载问题的话,我选的是STM32F103RCT6,这不是才150ma么,想不通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走的也太细了,这可料最大可能要跑2A啊,至少得走个2mm线宽

嗯嗯,焊接的时候我用焊锡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