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单片机做测试,定义了ulong类型,直接目标板运行只能到...

楼主(2017-12-28):
             在程序起始位置定义了一些32位变量,不是说好ulong类型可以0  -  4294967295么?
              ulong          X_Data,Y_Data;              //XY当前值
              ulong          D_Data;                  //点动输入值
              ulong          XRun_Data;                  //X设定值
              ulong          YRun_Data;                  //Y设定值
              ulong          DRun_Data;                  //点动运行值

目标板输入超过65535就出错,
然后直接在主程序中给变量赋值,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显示
能够正确显示666666
到777777就出错了。
按键最多只能显示到65536不出错,
主程序可以显示6个数字 111111-666666.
奇怪。

网友A:
过程不明不白的,怎么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程不明不白的,怎么能说明问题

在单片机控制板通过按键输入数据再显示,输入数据超过65535就出错,但是在主程序直接给变量赋值,
就可以显示到666666.这样说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单片机控制板通过按键输入数据再显示,输入数据超过65535就出错,但是在主程序直接给变量赋值,
就可以 ...

这充分说明你的输入程序处理有问题,其它地方也有问题,不是ulong自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分说明你的输入程序处理有问题,其它地方也有问题,不是ulong自身的问题
...

等一下串口仿真试试,什么都不好说。
我倒希望程序有问题,那样好解决。
谢谢。

网友B:
scanf可不知道你的变量是什么类型,它只知道一个变量的地址,和你给它的格式串。
格式串里面要用“%ld”或"%lu"。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nf可不知道你的变量是什么类型,它只知道一个变量的地址,和你给它的格式串。
格式串里面要用“%ld”或"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long Buff_Data;
        uint                 B_Data;                  //    个位
        uint                 T_Data;                  //    十位
        uint                 H_Data;                  //    百位
        uint                 K_Data;                  //    千位
        uint                 TK_Data;                 //    万位
        uint                 M_Data;                  //    十万位
        uint                 i,j,k,l,m,n;             //    显示存储缓冲
        void JogData_dealwith(ulong Buff_Data1)//ijklmn
        {
        i=Buff_Data1/100000;
        j=(Buff_Data1-i*100000)/10000;
        k=(Buff_Data1-i*100000-j*10000)/1000;
        l=(Buff_Data1-i*100000-j*10000-k*1000)/100;
        m=(Buff_Data1-i*100000-j*10000-k*1000-l*100)/10;
        n=Buff_Data1-i*100000-j*10000-k*1000-l*100-m*10;
        }
        void main()
         {
           ulong Buff_Data;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
           TMOD|=0x20;        //确定定时器工作模式
           TH1=0xF3;
           TR1=1;             //开启定时器1
           TI=1;              //
           i=2;j=3;k=6;l=0;m=2,n=7;
           printf("%d%d%d%d%d%d\n",i,j,k,l,m,n);
           while(1)
           {
           Buff_Data=800000;
           JogData_dealwith(Buff_Data);
           printf("%d%d%d%d%d%d\n",i,j,k,l,m,n);
           Buff_Data=987654;
           JogData_dealwith(Buff_Data);
           printf("%d%d%d%d%d%d\n",i,j,k,l,m,n);
           Buff_Data=897652;
           JogData_dealwith(Buff_Data);
           printf("%d%d%d%d%d%d\n",i,j,k,l,m,n);

           }
          }

好像还有问题,接小孩去了回来再试。谢谢

楼主:
           uint                 B_Data;                  //    个位
        uint                 T_Data;                  //    十位
        uint                 H_Data;                  //    百位
        uint                 K_Data;                  //    千位
        uint                 TK_Data;                 //    万位
        uint                 M_Data;                  //    十万位
uint改ulong似乎没问题了。
              ulong          Key_val;                 //    个位存储缓冲
              ulong          B_Data;                  //    个位
              ulong          T_Data;                  //    十位
              ulong          H_Data;                  //    百位
              ulong          K_Data;                  //    千位
              ulong          TK_Data;                 //    万位
              ulong          M_Data;                  //    十万位
/*************显示点动输入数据*******************************/
              void Dis_JogData()
              {
              display_graphic_16x8(21,33,xsadd[i],tab0);//
              display_graphic_16x8(22,33,xsadd[j],tab0);//
              display_graphic_16x8(23,33,xsadd[k],tab0);//
              display_graphic_16x8(24,33,xsadd[l],tab0);//
              display_graphic_16x8(25,33,xsadd[m],tab0);//
              display_graphic_16x8(26,33,xsadd[n],tab0);//
              display_graphic_16x8(15,33,xsadd[counter],tab0);//显示数据
              }
/*************点动输入数据处理***********************/
              void JogData_dealwith()//ijklmn
              {
               i=Buff_Data/100000;
               j=(Buff_Data/10000)%10;
               k=(Buff_Data/1000)%10;
               l=(Buff_Data/100)%10;
               m=(Buff_Data/10)%10;
               n=Buff_Data%10;
              }
/*************点动输入数据计算***********************/
              void JogData_calculate (uchar Key_Counter,val)
              {
               if(Key_Counter==1)
               {
               B_Data=val;                        //个位 等于按键值
               D_Data=B_Data;                      //点动缓冲器等于个位值
               }
               if(Key_Counter==2)
               {
               T_Data=B_Data;                      //十位 等于个位
               B_Data=val;                          //个位 等于按键值
               D_Data=10*T_Data+B_Data;              //点动缓冲器等于
               }
               if(Key_Counter==3)
               {
               H_Data=T_Data;                      //百位等于十位
               T_Data=B_Data;                      //十位等于个位
               B_Data=val;                          //个位等于按键值
               D_Data=100*H_Data+10*T_Data+B_Data;//点动缓冲器等于
               }
               if(Key_Counter==4)
               {
               K_Data=H_Data;                      //千位等于百位
               H_Data=T_Data;                      //百位等于十位
               T_Data=B_Data;                      //十位等于个位
               B_Data=val;                          //个位等于按键值
               D_Data=1000*K_Data+100*H_Data+10*T_Data+B_Data;
               }
               if(Key_Counter==5)
               {
               TK_Data=K_Data;                      //万位等于千位
               K_Data=H_Data;                      //千位等于百位
               H_Data=T_Data;                      //百位等于十位
               T_Data=B_Data;                      //十位等于个位
               B_Data=val;                          //个位等于按键值
               D_Data=10000*TK_Data+1000*K_Data+100*H_Data+10*T_Data+B_Data;
               }
               if(Key_Counter==6)
               {
               M_Data=TK_Data;                       //兆位等于万位
               TK_Data=K_Data;                       //万位等于千位
               K_Data=H_Data;                       //千位等于百位
               H_Data=T_Data;                       //百位等于十位
               T_Data=B_Data;                       //十位等于个位
               B_Data=val;                           //个位等于按键值
               D_Data=100000*M_Data+10000*TK_Data+1000*K_Data+100*H_Data+10*T_Data+B_Data;
               }
               if(Key_Counter>6)
               {
               D_Data=0;
               counter=0;
               }
               Buff_Data=D_Data;                    //数据缓冲等于点动缓冲器
               JogData_dealwith();                    //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十万位兆位分离
              }

网友C:
直接用sprintf函数把数据转为字符串,这是常规做法,不要自己一个个转。

网友D:
51 单片机应该没有 uint32 的吧?换用 ARM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