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静电打坏了电源芯片,有什么好的预防措施?

楼主(2017-12-28):
现象:

设备外壳是型材,表面喷漆,电路板地和外壳隔离,触摸外壳时,静电打坏了电源芯片!

大虾能解释下整个过程,为什么只坏了电源芯片(max1626,DCDC芯片,最大输入17V)?

查资料说给电路加TVS,应该怎么加,电路输入,输出。。。?

大虾有什么好办法预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20VAC交流市电供电,很有可能不是静电。而是220VAC漏电。如果是电池供电那就是静电了。漏电、静电解 ...

附电路:

网友B:
电路的输入加TVS,外壳也要接地

网友A:
如果是220VAC交流市电供电,很有可能不是静电。而是220VAC漏电。如果是电池供电那就是静电了。漏电、静电解决方法有些不同。楼主给出整个电源电路图才好分析。

网友C:
有图才能说清楚

网友D:
tvs没有用,最简单办法板子涂三防漆。或者电路板地接大地。

网友B(2019-01-25):
引用 网友D:
tvs没有用,最简单办法板子涂三防漆。或者电路板地接大地。

应该是ESD管可以防止静电,三防漆的效果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