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测试频繁上下电,会死机

楼主(2017-12-28):
产品中使用了F407芯片,有一次断电再上电发现死机现象。后来手动频繁上下电,发现用外部晶振出现的概率高一点,用内部RC出现的概率会小一点。代码已经精简到系统初始化和外部看门狗清除两个功能,关掉PLL,也不能让这个现象不出现。
因为产品中有一个外部看门狗,这种死机现象出现后,即使外部看门狗给出复位信号,MCU也不会复位,同时用ST-Link无法连接到MCU,直到断电后才恢复。
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A:
一般能用内部RC的不要用外部无源晶振,我是被无源晶振伤害过很多次

网友B:
关注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无线射频发射大电流,单片机的VCC跌至2V,发生掉电复位,RST引脚反复震荡多次后死机

网友C:
建议检查下电路问题,应该硬件的问题。

网友D:
上电复位时间改长点看看;

网友E:
很早以前遇到过,大概是vdd掉到1-2v附近,mcu的io口进入不确定状态,把vdd直接拉通到io输出,类似对电源短路。

网友E:
也有遇到输入口上臂短路,io对电源短路,是esd造成。

网友E:
建议掉电复位电压尽量高些

网友F:
建议掉电复位电压尽量高些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G:
可能是内部逻辑出现了钳位现象或锁定效应,频繁上下电尽量不要用RC复位,用专门的复位电路,且进行充分复位。。

网友H:
看门狗功能打开。

网友I:
外部的复位芯片使用过吗

网友J:
正常复位不行吗?

网友K:
是不是复位时间太短?

网友:
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H:
以前使用msp430也这样子。

网友I:
看门狗开启了吗?

网友J:
硬件复位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K:
把原理图上传看看。

网友: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复位电路的信号。

网友E:
http://m.blog.chinaunix.net/uid-26435987-id-3276172.html

网友L:
硬件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电源上电容用小一点试试  可能没有完全放电 造成没有复位

网友M:
上电时序 复位波形

网友N(2019-12-24):
这个问题现在有解决方法,推荐采用广州致远电子的LDO芯片,ZL6205,此芯片有掉电快速下电功能,可以解决这种死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