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年末回忆录+ NUCLEO-F103RB 的复位电路

楼主(2017-12-28):
ST年末回忆录,记得自己在使用STM32F103 NUCLEO开发板时,上电程序执行非常慢,大概需要三秒左右才启动,看看问题的所在

楼主:
如果板子上的USB口供电,程序运行正常,如果外接一个电源板上的3.3v供电就出现启动非常慢的情况

网友A:
103的这个板子哪儿弄的,没见有活动送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板子上的USB口供电,程序运行正常,如果外接一个电源板上的3.3v供电就出现启动非常慢的情况
...

看看官方给的原理图
结果测得上电后的复位引脚电压上升非常慢
复位引脚怎么连接了,这是板子自带的STLINK电路图

接到哪里了通过一个o欧的电阻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的这个板子哪儿弄的,没见有活动送啊。

就是在论坛参加活动送的,印象当中是ST几周年的活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论坛参加活动送的,印象当中是ST几周年的活动,

后来把这个中间连接的0欧电阻去掉工作正常了,可能是STLINK这个引脚控制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论坛参加活动送的,印象当中是ST几周年的活动,

好可惜,我没注意到你说的这个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可惜,我没注意到你说的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早了,不过现在论坛不是有个ST调查问卷的活动可以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