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解惑;print输出浮点错误

楼主(2017-12-28):
大神请解惑;print输出浮点错误;芯片STM32F4

楼主:
没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你的printf打印要求是只打印了2位啊。

网友B:
project / options 窗口抓一下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ject / options 窗口抓一下屏幕。

原来是Use FPU, not used编译不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rintf打印要求是只打印了2位啊。

没有明白你说的,哪里只打印2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Use FPU, not used编译不能通过;

startup.s中的Reset_Handler开FPU了吗?

网友B:
volatile float f=2.0f;
volatile int i = *(int*)&f;
//这里断点,看看i对应的十六进制是多少。
i=0x00000000;
f=*(float*)&i;
//这里断点,看看f是多少。莫非是是2.0?
i=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你说的,哪里只打印2位?

你的%02d的意思就是只打印2位整数.
%.2f就是小数只打印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