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下载出现错误

楼主(2017-12-28):
下载32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解决不了,求指教。百度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我用的JTAG下载器

网友A:
没连接到设备,看看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B:
JTAG没有插好或者插错了

网友C:
看一下下载时的芯片配置

网友D:
是下载过程出现还是一开始就下载不了
前者是接触不良
后者就与JTAG驱动设置或电路下载部分配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E:
用stlink utility看看,是不是芯片被锁了

网友F:
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仿真器不能和你的U进行握手,仿真器如果没问题的话 要么是接线问题,要么是U没能上电(供电或复位管脚有问题)。

网友G:
降低时钟频率试试

网友H:
你芯片端到底用的是JTAG还是SWD, 你调试器的选择就要与其一致。